ABB ACS800变频器故障。。。请老师指点

楼主(2010-02-26):
变频器故障。。。请老师指点    谢谢!!

变频器在短时间运行没有问题,如果是运行长有时会出现停机现象,严重时烧过几次模块(供应商的人在现场时没出现故障也就没找出原因),近几天又出现停机现象,没烧模块,但报警提示说某个模块的通讯故障,但是找不出哪里的问题。请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A:
多大的功率呢、ABB有这样的故障不少。要好好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多大的功率呢、ABB有这样的故障不少。要好好查一下。

网友B:
主控板有问题啊,主要看看主控板

网友C:
说下故障码!tfq

网友C:
什么故障码呀?ABB的手册有吗,可以对症下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