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过电流

楼主(2010-02-26):
麻烦请问一下,本单位一台185KW的ABB变频器,输出频率在30HZ左右,输出电流一直维持在300A以上,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94A,这样长时间运行,会不会把电机烧掉,变频器的参数已经设置好。频率变动不是很大,升降幅度很小。有没有办法把电流降下来,谢谢

网友A:
只要电机不发热,就没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的电机是不是过载了,这种情况不正常的,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C:
试一下吧频率往上抬一点 ,用定频试试,  电机不热没有关系的

网友C:
电机的 额定功率是多大的,有没有做变频的空余或必要~万一毁电机就~~

网友D:
你的电机在30HZ就达到这么大电流,频率稍高不就危险了?你的电流是输出侧的电流吧,像恒转矩的负载的电流随频率变化较小,但输入侧的就会小很多了。电流大就要求你的电机散热要好啊,否则可能温升高。

网友E:
长时间运行,普通电机还是会发热的,你的机械负载太重,最初设计的时候要匹配电机与变频器负荷。

/*--------------------*/
变频器R&D Q群:105940543

网友F:
变频器电机的情况下,散热应该没问题的。主要考虑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加强通风散热。电流大转速低温升会很快的

网友G:
我感觉你还是,用工频试一下吧,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电流,比较一下!

网友H:
30HZ就已经超过额定电流肯定是不对的。建议检查负载及变频器与负载匹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