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ST CDC 007.2 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2-27):
现有一台LUST变频器,型号为CDC 007.2   5.7KA 坏了,可没有操作面板,不知道怎样启动,我想问各位师父该变频器有无配套的操作面板,如有该型号是什么?或者该变频器有无电脑加载软件,就是利用电脑直接控制该变频的启动停止,请那位大侠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11-01-17):
这是台伺服驱动器不是变频器。我也在研究这台机器,有资料可以和你共享一下,http://www.plcservi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