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触摸屏,想让它记录设备的每一个动作。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0-02-27):
初次接触触摸屏,想让它记录设备的每一个动作。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取决于触摸屏。不是所有厂家型号的触摸屏都可以支持这个功能。维控的触摸屏数据记录功能和报警记录功能可以完美地实现这个功能。

有意者可以到www.we-con.cn看看产品资料。

或者加入讨论群获得更多的技术支持:104702976

也可以致电:0591-87868829 87868869

网友B:
你可以用历史信息表结合历史缓冲区来记录设备的每一个动作

当然了,是用台达的触摸屏哦

网友C:
这个可以存储的功能都可以用上去

  可以使用报警来存储 历史缓冲区来完成

楼主:
请教aibi:

       怎样用台达的历史数据缓冲区的地址去对应PLC的IO地址呢?需要用宏来做吗?

网友C:
用缓冲区对应plc的io点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还需要解码

  如果存io点直接用报警存吧,

楼主:
如果用IO点是不是需要把PLC的程序的IO做成M寄存器用触摸屏读取呀?

网友C:
也可以直接使用x或者y点 不过只能使用一种元件,其他种类的元件需要在plc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