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故障

楼主(2010-02-27):
ACS510 22KW变频器 上电正常启动 就是没有输出 正极和uvw之间有直流电压   负节没有 后换了上桥光耦 直流电压有了 UVW之间还是没有交流电压  请问哪里故障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ABB的工程师呢

网友A:
负极与UVW的之间都没有电压吗?输出驱动有没有测过

网友B(2010-05-15):
我也碰到此问题不知怎么解决呀,请高手帮忙

网友C:
换了上桥光耦,,P,N和u.v,W都有直流电压了??

网友D(2010-06-24):
你换一块主控板试试

网友E:
怎么ABB的也有这种故障,我碰到的是英威腾的,有没有高手给我们讲一下,谢谢!

网友F:
建议楼主好好设置一下变频器参数。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重新设置参数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   带上电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