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连接s7-200时,错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楼主(2010-02-27):
我在用Micro/win 编程软件连接s7-200时,显示 错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我用的是CP5611卡,各种端口定义(PPI\MPI\PROFIBUS)也试过了,就是连接不上,我重新启动电脑、把PLC打到stop位都不行,

打开任务管理器也没看到异常,我的电脑肯定没中毒,不知是何原因。

补充:前几天还使用WINCC FLEXIBLE 2007下载过程序,硬件肯定没问题。WINCC 没启动应该也没占用通信端口。

网友A:
有没有对CP5611卡进行诊断?

楼主:
诊断过,硬件肯定没问题。

我估计是当时用WINCC FLEXIBLE时,把端口参数改掉了,现在忘记了,改不会来了。。。

网友B(2011-06-21):
我的也是的,并且RX灯一直亮。与几个plc连过了,都只这个问题,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是什么坏了?

网友C(2012-09-13):
对:sunlulu关于我的也是的,并且RX灯一直亮。与几个plc连过了,都只这个问题,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是什么坏了?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现在好了吗   麻烦你告诉下我是什么原因   发邮箱941256406@qq.com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C:
对:冲浪关于诊断过,硬件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是当时用WINCC FLEXIBLE时,把端口参数改掉了,现在忘记了,改不会来了。。。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现在好了吗   麻烦你告诉下我是什么原因   发邮箱941256406@qq.com         谢谢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