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输出不稳请教

楼主(2010-02-27):
安川616G5小功率变频器最近碰到一批都是一个故障,低频三相输出不稳(高频时因输出电压变化幅度相对小,所以输出不稳不明显)!无论是V/F还是矢量控制,无论是否加载,都是如此,驱动部分6只光耦全部换掉,开关电源、驱动部分电解电容全部换新仍然如此,模块简单测试没问题!请大家指教!现在该如何下手!

网友A:
那就可能是主板坏了,你换块电源驱动板试试看13670305823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产品老化了,还不如买台新的,维修成本大

网友C: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D:
请问周生:你有三菱变频器的变压器(CA1424H13)出卖吗?拆机的都可以。联系:dansxzh@126.com           谢谢!

网友E:
你那安川的  驱动上的电阻变值了 仔细查查 肯定是变了 安川 我什么故障都修过的 主板修都没问题  免费技术咨询 15052117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