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ACS800逆变模块并联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0-02-28):
菜鸟才接触ABB的变频器,以前用的都是一个模块带一个电机,这次遇见两个模块并联带一个电机的,不知道要设置哪些相关参数和需要注意些什么,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那个系列的,ACS600 和800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那个系列的,ACS600 和800是不一样的

ACS800

网友B:
要有APBU               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