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ER对S120进行通讯配置详解

楼主(2010-03-01):
前一段时间,为各位朋友发布了一个SINAMIC Starter的快速入门指南,连接如下:

http://thomasxia1980.blog.163.com/blog/static/32523795200911274642870/

本文再能Starter在通讯的方面的配置做一下详细的解释,看看如何在starter中把S120挂的整流单元,变频器等连接到step 7当中。

以S120挂一个整流单元另加三个变频为例,首先来配置整流单元的通讯
如下图所示,进入整流单元配置向导

1. 选择infeed configurations
2. 在右边窗口点“Wizard..”按钮
在向导中通讯部分设置通讯报文为“SIEMENS telegram 370, ...”这只是个暂时性的选择,这样的好处是选择标准报文之后,标准报文所包含的标准的状态字,控制字等都已经包含在报文中。之后要进行更改就可以在标准报文基础上更改,详细见后续步骤。

对整流单元的报文进行更改,如下图

1. 选择 \\communication\\Profibus
2. 在右边窗口将infeed的报文改为“Free telegram...”更改之后就可以对报文的细节进行调整。
再看看如何修改标准驱动的报文,如下图,在驱动配置向导中选择“SIEMENS telegram 352, ...”

在驱动的相应路径选择\Communication\Profibus,然后在右侧窗口选择“Select message frame”对报文结构进行配置。

将想要更改的驱动的报文改为“Free telegram...”

更改报文长度为“8”(可以为你想要的报文长度),然后点“Configure message frame”

此时显示报主详细情况,第一个选项卡显示由变频器从PLC得到的报文如下图:

1. 选择这个图标选择新的参数;
2. 点选新的参数放入该报文中;
另一选项卡为变频器发送至PLC的方向的报文

1. 点击按钮用于更改输入参数;
2. 选择新的参数装入该报文中;
最后要对Step 7中对S120进行配置,Step7当中报文的长度和顺序必须和刚才starter当中配置的完全一致

其中“Free telegram...”在Step 7当中相当于“User-defined”,报文的地址和长度可以在Details选项卡中更改。
  做好这些配置后,Step 7就做好了与S120一一对应的通讯关系,下载程序后,程序就自动建立啦。

版权信息:转载时请保留作者信息及出处,谢谢合作!

********************************************************************************

Thomas XIA:STARTER对S120进行通讯配置详解

http://thomasxia1980.blog.163.com/blog/static/3252379520101289205782/

********************************************************************************

暂无VIP身份,无法上传图片,朋友可到上面的链接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