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使用维护基本事项

楼主(2010-03-01):
1.安全:
检修时一定要将主电路断开;

并且等待放电时间(VLT5001~50064分钟;VLT5008~525015分钟);

注意在外部24V供电、负载共享、能量反馈等应用时的情况;

产生漏电流(在电机上最大可达几百毫安),因此电动机必须可靠接地;

2.接线:

电源线与电机线不能接反、控制端子12,13与20不可短路;

电机线的长度不应超过150米(屏蔽电缆)或300米(非屏蔽电缆);

电机线的直径过粗导致对地漏电流增加;

电缆屏蔽层的PIGTAIL;

3.温度:

最高温度超过45度时,应该降容使用(DESIGNGUIDEP83曲线图);

4.湿度、灰尘、粉尘、杂物:

注意变频器的防护等级以及相应的使用场合,在粉尘较严重的场合选用防护等级为IP54的装置;

5.电动机:

绝缘;

散热;

过载;

6.输入侧的开关次数<1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