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问题!

楼主(2010-03-01):
为什么台达的文本显示器,必须要用RS232直接下载程序,而通过USB转RS232后就通讯失败了!

网友A:
这个正常的,一些30块钱以下的usb/RS232转换器是不太好用的,换个好一点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文本显示是用RS232下载的,用usb转rs232下载也应该没有问题哦,请注意连线,转的RS232还要用一根23交叉78交叉5对5的线与文本连接的哦。

楼主:
对:aibi 关于

文本显示是用RS232下载的,用usb转rs232下载也应该没有问题哦,请注意连线,转的RS232还要用一根23交叉78交叉5对5的线与文本连接的哦。

内容的回复:
我是上传程序的, 我用了两根线,一个USB转232和一根  23交叉,5对5的线哦!  需要78
交叉吗?>  我看资料上好象没有哦!
另外问下,文本的详细说明书有没有?网站除了有TP04的,其他的都没有了,还有,有没有TP05 做的案例,麻烦给发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  C.888666@163.COM

网友B:
这个你可以试下,不用接78也可以,这两根是就绪和完毕信号,可以不用,关于说明书可以在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3&tpid=1下载

楼主:
最新消息,用笔记本上传下载还必须的焊接78线!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的USB转串口不行

网友D(2012-10-21):
我的也是连不上2.3.我对掉.5对5.  7.8我对掉还是连天不上 但是可以连天上PLC

网友E:
我试下来不会哦。

杺!

网友:
晕倒,78不用接的,

台达文本RS232      接线如下2----3       3-------2       5------5    就OK了,笔记本就加个转换接口USB。我上下载就能行。通讯没通讯上可以通过上下载的时候看文本上RS232有没有亮灯,闪亮。如果灯都没亮的话把文本通讯参数设置对。

另外要注意,下载好的程序要与PLC通讯才显示的出来。

不过上下载成功都有提示的,100%

要特别注意,上下载要配合文本才行,比如在电脑上点了下载程序,出现百分比窗口等待,还要在文本中找到下载程序项目,将其开启,配合电脑下载。才能下载。上载同理。

网友F:
不会吧!我一直用的是USB/RS232连接文本下载线下载的文本程序,方便啊!不用搬电脑,直接插在机箱前面。你不成功最大可能还是USB/RS232线的问题。买一个质量好的USB/RS232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