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320T是否可以直流启动

楼主(2010-03-01):
汇川有那个型号的机器可以直流启动啊?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有没有人知道内部架构啊?

网友A:
汇川的MD320具备直流制动功能。

楼主:
是直流启动哦,不是直流制动

如果可以的话,是怎么实现的,有用过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B:
你所喂的直流启动是什么意思,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就是是否可以在直流母线上加直流电运行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直流运行是可以的,汇川的设计对直流运行有两个优势:

1  上电缓冲电路采用的是直流接触器,直接直流运行时不需要额外增加交流电路。

2  上电缓冲电路在(+)、(-)端之后,不需要更改电路或增加缓冲电路。

汇川的各个型号都具备以上两个特点,在EPS、SPS等行业中有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