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导航仪常见故障

楼主(2010-03-01):
汽车导航仪常见故障

  汽车导航系统包括导航主机(导航模块)、显示屏|显示器件、天线以及扬声器|蜂鸣器等部件。汽车导航仪与其他多媒体系统共用一个显示屏,还会共用其他一些部件和线路,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相互牵连的故障。而且汽车行驶中产生的振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电磁干扰等原因也会成为故障的诱因。

  故障1

  故障现象:显示屏上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图标(例如“GPS”字样)颜色呈灰色或不显示。

  检修说明:这说明导航模块没有接收到卫星信号。导航模块接收到卫星信号时,全球定位系统的图标应呈激活状态,例如呈绿色。出现此类故障时,可参考下面的步骤进行检查。

  (1)检查车体周围有无屏蔽物遮挡,应将车辆移到户外空旷处继续检查。车辆在高层建筑、隧道以及地下停车场时,导航信号可能被屏蔽。

  (2)检查前风挡玻璃是否贴有太阳膜,如果有,应改变导航仪天线的位置进行试验。太阳膜对导航仪天线和遥控器信号均有一定的屏蔽作用,特别是金属太阳膜。可以使用延长线将导航仪天线移到没有贴太阳膜的玻璃处或接出车外,这样操作后如果有信号出现,说明是太阳膜的原因;如果没有信号出现,说明导航天线或导航模块性能不良。有些导航天线与收音机的天线制成一体,安装在后风挡玻璃上或车顶;也有单独的导航仪天线,一般安装在仪器|仪表板下靠近A柱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导航天线的安装位置应处于水平状态。

  (3)检查导航模块是否进水,如果在仪表板上放置水杯可能导致导航模块和导航主机进水。

  故障2

  故障现象:对于需要使用地图光盘的导航仪,导航主机不读盘。

  检修说明:应确认地图光盘是否正确。检查光盘表面有无污渍,如果有,对光盘进行清洗或更换。检查显示屏是否能够显示,如果能够正常显示出导航信息之外的其他多媒体信息,应检查导航主机是否有正常的电源|稳压器。对于后加装的汽车导航仪,如果导航仪使用点烟器供电,应检查点烟器能否正常工作。

  故障3

  故障现象:使用音响时,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开启导航功能(按下NAV或MAP按键)后显示屏无显示。

  检修说明:这种情况往往是导航主机或导航模块的故障。

  故障4

  故障现象:在正常导航的过程中,电子地图突然不变化或出现一片空白。

  检修说明:这种情况可能是车速过高造成的。当车速超过一定范围时(例如140km/h),有些导航仪显示屏显示信息会停滞不变,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导航仪产品(包括一些原厂配置的导航仪)上比较常见。目前很多导航仪已经提高了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另外,如果将显示区域设置到没有道路的位置或显示比例尺设置过大,也会出现显示信息似乎不变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