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修理电饭煲

楼主(2010-03-01):
普通电饭煲原理和结构简单,如果出现什么故障,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自己修好而不必劳驾专业维修人员。
  普通电饭煲的结构:普通电饭煲主要由发热盘、限温器、保温开关、杠杆开关、限流电阻、指示灯、插座等组成。
  1、发热盘:这是电饭煲的主要发热元件。这是一个内嵌电发热管的铝合金圆盘,内锅就放在它上面,取下内锅就可以看见。
  2、限温器:又叫磁钢。它的内部装有一个永久磁环和一个弹簧,可以按动,位置在发热盘的中央。煮饭时,按下煮饭开关时,靠磁钢的吸力带动杠杆开关使电源触点保持接通,当煮米饭时,锅底的温度不断升高,永久磁环的吸力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弱,当内锅里的水被蒸发掉,锅底的温度达到103±2C时,磁环的吸力小于其上的弹簧的弹力,限温器被弹簧顶下,带动杠杆开关,切断电源。
  3、保温开关:又称恒温器。它是由一个弹簧片、一对常闭触点、一对常开触点、一个双金属片组成。煮饭时,锅内温度升高,由于构成双金属片的两片金属片的热伸缩率不同,结果使双金属片向上弯曲。当温度达到80C以上时,在向上弯曲的双金属片推动下,弹簧片带动常开与常闭触点进行转换,从而切断发热管的电源,停止加热。当锅内温度下降到80C以下时,双金属片逐渐冷却复原,常开与常闭触点再次转换,接通发热管电源,进行加热。如此反复,即达到保温效果。
  4、杠杆开关:该开关完全是机械结构,有一个常开触点。煮饭时,按下此开关,给发热管接通电源,同时给加热指示灯供电使之点亮。饭好时,限温器弹下,带动杠杆开关,使触点断开。此后发热管仅受保温开关控制。
  5、限流电阻:外观金黄色或白色为多,大小象3W电阻,按在发热管与电源之间,起着保护发热管的作用。常用的限流电阻为185C 5A或10A(根据电饭煲功率而定)。限流电阻是保护发热管的关键元件,有能用导线代替。
  常见故障的检修
  1)、现象:插上电源插头,电源保险丝马上熔断。
  检修:1、电饭煲电源插座内进水或米汤,造成短路。这种情况可以将插座内擦洗干净吹干水分后继续使用。2、电饭煲电源插座或插头表面碳化,这种情况下最好更换新的插座或插头。如果碳化不严重,能够清理干净,也可暂时使用,但有条件最好更换。
  2)、现象:不能煮饭。
  检修:1、电源导线断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检查电源导线。2、限流电阻熔断。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此时可用万用表欧姆挡检查该电阻。若该电阻熔断必须用同型号限流电阻更换,不可马虎。3、发热盘内发热管烧断。此时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检查发热管,若断路只能更换新的同型号的发热盘。
  3)、现象:煮夹生饭。
  检修:此故障一般是限温器内的永久磁环磁力减弱造成的。引时可拆开是饭煲的限温器检查磁环是否断裂,吸力如何。如已损坏,只能更换新的磁钢。
  4)、煮糊饭
  检修:此故障可能是保温开关的常闭触点烧结粘在一起造成的。虽然饭煮好后限温器也跳下了,但保温开关仍在继续给发热管通电,饭就烧糊了。此时可用小刀把触点分开,然后用细砂纸将触点表面清理干净。
  5)、现象:煮好饭后不能保温。
  检修:此故障可能是保温开关的常闭触点表面脏污或烧蚀,使其触点接触电阻过大,造成触点闭合而电路不通,发热管不工作。此时可用细砂纸将触点表面清理干净,打磨光滑。若烧蚀严重,就只能换新的保温开关。

  维修电饭煲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电饭煲工作时内部通过的是强电,而内部多数元件都是裸露的,所以维修时一定要保证各通有强电的元件不能碰到电饭煲的外壳。维修完毕后,一定要用万用表的欧姆挡的×10k挡测量插头与电饭煲外壳的绝缘电阻,必须确保为无穷大后才可进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