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负载过大 导致自动反转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01):
大家好 我有一个设备是典型的电容启动型单相电机 。电机带动的是一个皮带
今天出现一个问题,皮带有一个地方损坏了 电机运行到坏的地方就有点卡 ,导致负载有点大,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奇怪的现象 ,电机突然反转了 ,而且每到电机运行到卡的地方,电机就自动反转了。反反复复,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问你的电机原本有没有正反转了?而且是要看是用什么控制电机?

网友B:
这是电机线圈的绝缘坏了,你用摇表摇一下看看,线圈对地,主线与副线之间,估计是坏了,线圈重绕下就好了

网友C:
带不带离心开关如果是请检查下是否坏掉

网友D:
不知道!!!

我也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因为电容启动式的电机,运行中是只有运行绕组通电。启动绕组的作用是在启动期间通电指引转子向那个方向转。所以负载大的话导致电机堵转。这样的话在速度0的时候转子会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转。一下子就可能反转了。

网友F:
各位师傅,你们好!

        前天我在和一位师傅讨论单相电机转速问题时,他肯定地表示单相电机只能做成一对磁极,转速近3000转,可网上明明白白说单相电机能做成四极,转速1500转。

        这位师傅是武重厂老电工,也的确亲手绕制过电机。他的看法的确让我困惑了。

         还望各位师傅指教。先谢谢了。祝好!

网友G:
查下电容容量是否变小,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H(2010-04-18):
因为电容启动式的电机,运行中是只有运行绕组通电。启动绕组的作用是在启动期间通电指引转子向那个方向转。所以负载大的话导致电机堵转。这样的话在速度0的时候转子会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转。一下子就可能反转了。
完全正确。简单的说,单相点燃起动电机在启动后,只有主绕组工作,皮带卡住有静止的瞬间,相当于只有工作绕组起动,此时脉振磁场产生的合力矩为0,电机不知道旋转方向。

最好跟换皮带或改为电容运转式

网友I:
对:吾家有山名木兰 关于

各位师傅,你们好!

        前天我在和一位师傅讨论单相电机转速问题时,他肯定地表示单相电机只能做成一对磁极,转速近3000转,可网上明明白白说单相电机能做成四极,转速1500转。

        这位师傅是武重厂老电工,也的确亲手绕制过电机。他的看法的确让我困惑了。

         还望各位师傅指教。先谢谢了。祝好!

内容的回复:

你家的电风扇的转速更低,呵呵

网友I:
估计是反向推力的作用在电机0转速时起了作用,想办法解决堵转.

网友J:
换成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并用型的单相电机就能解决问题,  当时选电机时就选错了! 看负载类型,一般只有启动绕组的单相电机用于风扇,小功率之类的东西!

网友K:
可以去天启电机论坛下载这方面的资料
天启电机论坛 天启电机论坛是探讨涵盖电机变压器设计开发,销售与采购,人力资源,质量与检测,电机维修的综合性大型论坛
bbs.tian77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