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与S7-200用modbus通讯电缆的做法

楼主(2010-03-02):
求助各位老师!我想用威纶的MT506触摸屏与西门子的S7-200做modbus通讯,程序和设置都做好了,用以前的触摸屏和PLC(西门子的)通讯电缆试验,触摸屏显示PLC没有回答!不知应是不是电缆不对!在触摸屏中应当怎样设定modbus-rtu的通讯?

网友A:
威纶里面要选择485通讯,跟西门子的要接485的那两个脚,我用威纶的跟永宏的用485这样通讯过

台湾永宏PLC一级代理,威纶触摸屏,广州数控伺服销售

QQ:1012351099

网友B:
可以用485

楼主:
我的天啊!都受了赵大叔的影响了!广告无处不在!

网友C:
维纶通好像有9针口,如果用232通讯的话。可以2  3     2   3       5    5

网友D:
MT506           S7-200

1--------------------8

2--------------------3

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T506           S7-200

1--------------------8

2--------------------3

5--------------------5

赞同

楼主:
西门子PORT0的9九个脚怎样定义的?

liujun909gk 你好,你发的这个接线图是不是普通的通讯接线方法啊?用modbus通讯这样接能行吗?

网友F:
modbus通讯也是半双工模式,也是两根线,普通的485通讯接线应该可以。

网友G(2010-06-01):
大量供应PLC编程电缆跟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