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输出正弦波?请看这

楼主(2010-03-02):
一、海为PLC正弦波输出
在PLC程序中做正弦波的输出就是:PLC寄存器的值随时间的推移,按正弦波的变化规律而变化的一种求法(周期和幅值可设定)。然而时间增量的大小决定着寄存器值变化的快慢,利用系统16us精度的时间来处理可以达到毫秒级变化。该例可设定的周期与幅值分别为:7-12秒和5-30。
正弦波输出的程序示例如下图所示:

二、总结
1、当周期设成7秒时,那么一个时间片约等于1.94毫秒(7s*1000/3600≈1.94ms),也就是每1.94毫秒就要更新一次数值。1.94毫秒   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更新一次,没有利用16us单位的系统时间是不可能做到。
2、利用“比较开关”来判断是否执行正弦值的更新比用“边沿触发”来执行,会更加的及时,能有效减少因边沿产生而扫描刚过之间的时差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执行,进而能及时地更新数值,减少扫描周期对数值更新的影响。
3、本示例正确执行的条件为:扫描周期<时间片,如:当周期设成7秒时,时间片约等于1.94毫秒,扫描周期应小于1.94毫秒。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啊  学习了 谢谢啊

网友B(2010-10-30):
路过,学习学习,觉得海为工程方案方面做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