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相电机如何配漏电保护开关?37KW的电机要配多少漏电电流的开关?

楼主(2010-03-02):
请教高手:三相电机如何配漏电保护开关?37KW的电机要配多少漏电电流的开关?100mA的可以吗?37KW的电机做Y-△启动,它的漏电电流估计有多大呢?

网友A:
很少有电机需要漏电保护开关吧,你做什么用的电机要漏电保护呢

网友B:
如果真要配漏电开关,100MA动作的开关可以的。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新麦子~!

网友:
100MA    我晕   你懂不懂 啊  还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