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有三相电,怎么样用220v通电试验变频器。

楼主(2010-03-02):
本人新手,先谢过了。家里没有三相电,怎么样用220v通电试验变频器。

网友A:
本公司目前自主研发的主要产品如下:

1.电梯微机控制系统 应用于客梯,货梯,杂物梯和自动扶梯等

2.PLC串行通讯系统 应用于电梯,立体车库和自动化仓库等

3.电梯显示系统 包括:串行通讯显示器,常规显示器和各类专用非标显示器

4.电梯通用部件 包括:语音报站,到站钟,三方对讲,五方对讲,IC卡

5.电梯控制柜,操纵箱,召唤盒

6.各类特种一体化开关电源

7.欧姆龙电子元件及应用型产品

8.本公司代理进口变频器,用于电梯行业,卫生行业。

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如有需要以上业务可以联系本人:15921679119(谭先生)

楼主:
发广告的真厉害,还没有20分钟

网友B: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相位检测功能关掉调试,具体操作可以查询相应的使用说明书,更改参数以后一定要在调试完后更爱回来;如果是380v供电的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变换一下。

楼主:
先感谢一下,也就是吧220服用变压器变到380v,然后接到变频器输入端子的随便两个端子上。通电屏幕就有显示了,然后改参数,就可以测试了呗,这样做对吗

网友C:
是的,但是负载不能大了,只能轻载。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