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315-2DP的PROFIBUS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0-03-02):
组态软件与三台独立的315-2DP怎么连接?PC跟PLC有50米左右。

1.是不是通过CP5613走PROFIBUS协议?

2.CP5611与S7的Profibus DP通讯: .WinCC,一般是在DP链路上走S7协议,驱动内置,直接支持.可连接8个PLC 。这句话是不是说315的DP口与CP5611也能走MPI协议?那DP口跟MPI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
组态软件与三台独立的315-2DP怎么连接?PC跟PLC有50米左右。

1.是不是通过CP5613走PROFIBUS协议?

2.CP5611与S7的Profibus DP通讯: .WinCC,一般是在DP链路上走S7协议,驱动内置,直接支持.可连接8个PLC 。这句话是不是说315的DP口与CP5611也能走MPI协议?那DP口跟MPI口有什么区别?

查了一下午资料,1.得出CP5611是多协议卡,也可以走PROFIBUS,。2.CP5611跟DP口走PROFIBUS协议,跟MPI口走MPI协议,都可以连8台PLC,区别是PROFIBUS速率快些。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A:
315-2DP一个口是DP口,另外一个是MPI口,D型口旁边有注明,仔细看就行。

方案:

3台315-2DP均设置为主站(相对各自的携带的模块),4跟标准DP电缆,2个三通,上位机用CP5611,通讯协议采用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