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200 224PLC自带的0-10V模拟量端口对应的数值是多少!

楼主(2010-03-02):
各位大虾你们好,以前小弟一直做的是三菱PLC,对西门子一直没去了解,现在要做一个变频控制。用0-10V电压去做,以前做三菱的他的固定数值 0HZ为0,50HZ为4000,西门子的数值是多少?0HZ和50HZ对应的数值请各位大哥告诉我是怎么算出来的 数值是不是到AQW0就行了

网友A:
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0 - 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32000-+32000。

数值对应到AQW0里就行,s7-200里有专门的库指令,是直接转换的,如果自己编写转换指令麻烦些。

qq群:102496953  交流

网友B:
0-10V  0-32000

4-20MA   0-32000

网友C(2011-03-23):
楼上的大虾4-20mA是对应6400-32000吧

网友D:
准确的说是0-32767

网友E:
同意3楼的。是6400-32000

网友F:
数值是不是到AQW0就行了 // 是的,AIW0,AIW2 , 是输入, AQW0 是本体自带模拟量输出, AQW2,是被占用的不可用的,例如你在224XP 后挂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那么 第一个通道的地址是 AQW4;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建议楼主先仔细阅读编程说明手册, OK!

网友G:
224xp-cn那个模拟量输出口,我给-16000=AQW0,为什么输出是0V???给+16000=AQW0,则输出为5v?难道此CPU是单极性输出,,还是那里配置下,就可以双极性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24xp-cn那个模拟量输出口,我给-16000=AQW0,为什么输出是0V???给+16000=AQW0,则输出为5v?难道此CPU是单极性输出,,还是那里配置下,就可以双极性输出?

不行的。

网友F:
0HZ和50HZ对应的数值请各位大哥告诉我是怎么算出来的  //

///// 这个值是变频器里面可以设置的,例如 0HZ 对应4mA ,50HZ 对应 20mA   ,这些对应值均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