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文字域输入中文问题

楼主(2010-03-02):
出现问题软件版本:WinCC flexible 2007 HF4

问题描述:在画面上增加简单对象里的文字域,选择文字域点击画面,然后在出现TEXT输入框内进行输入文字,在输入过程中会显示出文字输入对话框以及选字框,但是如果没有立即选择你要输入的文字,那么文字选择对话框就会消失,如果要输入只有再次输入要填写的中文汉字并迅速的选择要输入的文字才可以,否则又是重复刚才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别处将所输入的文字编辑好,然后直接复制进来,还有就是在文字域常规属性对话框的文本里进行输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寻求帮助:高手可否告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文字域直接输入时中文选字框自动消失?可否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

谢谢所有关注和帮助的朋友。

如您对问题还是不明白,您可以直接和我联系。QQ:85832183

实在是在自动软件板块没有人回答,所以转移到这个版块,希望斑竹不要删除和再移回去了啊

楼主: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楼主:
顶起来等待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
没有办法,我只好继续顶到高手出现为止

网友A:
问题1.电脑配置低.Wincc软件本来就比较大.响应速度出现问题.

问题2.开了太多的软件同时运行,影响电脑的响应.

问题3.软件安装问题.重新修复看是否可解决.

输入文字后自动消失的情况来看,多为响应问题.

楼主:
1、电脑配置应该不是问题,电脑配置足够wincc运行

2、只开了一个软件一样会出现这个情况,并非其他软件影响

3、软件安装没有问题,完整安装,运行良好,是在现场使用调试用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同样给西门子售后打过电话,只是他们说文字输入的正确操作时在文字域的属性框内文本栏输入,在画面上的双击输入并不是软件要求正确方式,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导致,所以希望大家帮我再多分析分析

这个问题并不影响到软件使用,我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下软件的一些情况,麻烦各位高手了,不知道还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继续等待其他解答,麻烦各位了哦

楼主:
对:变幻莫测 关于

问题1.电脑配置低.Wincc软件本来就比较大.响应速度出现问题.

问题2.开了太多的软件同时运行,影响电脑的响应.

问题3.软件安装问题.重新修复看是否可解决.

输入文字后自动消失的情况来看,多为响应问题.

内容的回复:

目前为止,只有兄台最热心,谢了哦

网友B(2010-04-15):
wincc flexible 2007里旋转为何是灰色的,我想旋转一个框,结果旋转图标是灰色的,弄不成,高手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wincc flexible 2007里旋转为何是灰色的,我想旋转一个框,结果旋转图标是灰色的,弄不成,高手请赐教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5&a_id=563231&s_id=0&num=5

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