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跟WINCC为什么不能走MPI?

楼主(2010-03-02):
S7-200跟WINCC为什么不能走MPI?200的编程口可以做MPI,WINCC的5611也可以走MPI。,为什么不能走MPI?

网友A:
可以用MPI接口,选用进口的MPI-USB编程电缆,在SET PG/PC中重新设定即可。

网友B:
就用PPI线,比MPI线便宜。

一根国内的PPI仿制线就100元,但速度不快。

楼主:
但在WINCC跟200的通讯中,网上别人给出的都是采用PC ACCESS走OPC,我以为不能用MP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