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讯故障

楼主(2010-03-02):
大家好,我们厂用得是俩种ab设备通讯,用得是光缆,长度在100米左右,偶尔无规律的断一下通讯,当你去查的时候就好了,但是通讯故障是一级报警,断了就铸造失败,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实在不行只能在冗余一份了

网友A:
建议集成商或者当地分销商检查一下,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B:
请教你说的一级报警具体指的是哪种报警。不过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通讯偶尔会断掉,不过很快又恢复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一级报警的意思是,因为通讯断了,设备马上终止正在运行的设备,但我们是铸造,只要一终止,几米,都等于白干了!!所以一下也不能断!

网友C:
如果设备没有问题,那么给报警做一个延时,看看是否可以过滤掉虚假的报警。

楼主:
有个十秒的的延时,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断一下,没有规律,并且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D:
我们单位暂时还用的是DH+ 协议,经常出现偶尔无规律的断一下通讯,查过光纤,无任何问题,这一点我跟rockwell的老师核实过,跟DH+ 协议有关,因为它采用的是轮询方式,数据量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采用的处理办法是减少了几个站之间的通讯,按照他们的说法,新的controlnet协议 采用广播方式,能避免这种情况,这个还待考究阿

楼主:
数据量过大,我曾经也可虑过这个问题,数据量导致通讯暂时堵塞,减少几个站的通讯是什么意思,就俩站啊!!!!

网友E:
检查光纤,看看光纤盒,光跳线什么的有什么接触不良的地方,如果还不行进一步检查光纤的衰减,如果衰减太厉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