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50变频器的怪故障

楼主(2010-03-02):
各位高手,大家好!

        本人遇到一台220kw的西门子G150变频器的怪故障:上电之后机器不能运行,没有故障或报警指示代码,故障报警记录全部为空,CU320的RDY灯长绿,但控制接口板的H200灯一直长红,查手册得知该部件至少有一个故障。而且恢复出厂设置也不管用。功能参数也仅能看到CU-G参数,VECTOR和TM31参数均不可见,是什么原因?是否要重新设置参数?还是CU320单元有问题?万分感谢各位高手驰援!!!本人邮箱:hyb087960@qq.com

网友A:
机器参数是不是设定了运行方式,比如不能用手动运行,只能是上位机控制或端子控制。

楼主:
谢谢FF帆!

     该机一直设置为面板操作模式,前一阵报故障"F30897","F35897"通讯故障,被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就没有故障显示,也没有故障记录信息了,功能菜单和故障历史仅能见到CU_G单元参数,没有了先前可以见到的VECTOR和TM31参数,是不是初始化后要对系统布局进行重新的设定?如何设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