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20变频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MD320变频为牵引,现在DI1为启动指令,DI2为加速指令,DI3为减速指令。

先启动(DI1同com接通),变频运行正常。

后接通DI2同com,变频加速正常,后断开DI2同com,变频运行中;接通DI3同com,变频减速到零速后出现了加速的现象。断开DI3同com,变频运行中;接通DI2同com,变频做出减速运行。

请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减速指令为什么会变为加速。加速指令变为减速了?是不是我设置的参数有问题,跟哪些参数有问题呢?

改了变频里面F8组里面一个“电机禁止反转”指令,变频就可以正常状态了。请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请赐教!

网友A:
你好,我们版本升级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版本已经升级,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服务人员与您取得联系,可以现场升级程序。抱歉给您的工作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版本升级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版本已经升级,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服务人员与您取得联系,可以现场升级程序。抱歉给您的工作带来不便,敬请原谅。

那时我在调试机械的时候就是已经禁止电机反转,运行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要找个说法,想来想去是怀疑自身电路接线的问题,没有想到是变频器的问题,不应该啊。变频。叫我如何爱你?

下午找了本地的汇川代销商,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解决的方法是禁止电机反转。不过像这样的问题以后还是要早些通知为好。不然浪费时间跟精力的。

感谢感谢。

网友B:
禁止电机反转   有些故障只有在实践运用中碰到的

网友A:
是的,楼主说的对。这是这次升级暴漏出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没有发现。发现错误之后,我们正在积极努力改进。很抱歉你造成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