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7400变频器 提升机加减速设置

楼主(2010-03-03):
现在我用的是三菱FR-E740-5.5K 的变频器来带动4KW的电机来提升提升机,我想知道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设置,还有变频器在提升机上应用需要注意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A:
加个制动电阻,P30,P70设置下

网友B(2010-07-01):
Pr.7加速时间设置  Pr.8减速时间设置

Pr.20加减速基准频率设置 7和8的参数是设置的到20内容中的时间,QQ350535096 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C(2012-03-28):
负载重的话,加减速时间要长点,4KW负载应该不大,加减速时间不会很长的,如果要即可停机,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