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romag 50电磁流量计故障

楼主(2010-03-03):
E+H电磁流量计Promag 50P 仪表面板显示为:“过程故障,EMPTY PIPE,故障代码#401”,说明书上说#401 EMPTY PIPE,原因:测量管部分满管或空管,恢复措施:检查装置过程条件,充满测量管。 请问具体如何消除这个故障呢?

网友A(2010-04-05):
把电磁流量计安装在工艺管线的底部,或者安装在“U”底部,使介质充满仪表测量管道。

网友B(2010-10-07):
重新启动系统,如果重启后还是没好的话,那就查看空管测项,如果空管检测项是关的,请打开,如果是开的,请把他关上,就那么简单,具体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