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拖动一台3kw电机,面板显示首次启动,但无转速输出

楼主(2010-03-03):
我在更换使用ACS550  变频器拖动一台3kw SEW电机时,电机参数和启动停止参数设置完毕后,首先使用外控模式启动,变频器显示有电流输出(可到6A以上),但是没有转速显示,电机不动,查看电机抱闸继电器已经打开,将电机控制反向启动也是这样。显示报警2025(电机首次启动)。然后采用内控模式控制电机,故障依旧。查看故障代码,要让执行9910ID RUN辨识运行,我执行后一直显示辨识报警,很长时间没有完成,不知是什么原因。正常情况下应该不用对电机辨识的 。

以前也用过不少ABB ACS550的变频器,一般只要接上电机就能转,但这次直接不转。

最后又改回原变频器(部分电路损坏,但还能用)使用正常。

网友A:
如果到了6A的运行电流还不转,什么负载啊,之前有没有测试过启动电流啊?不行脱开轴承运行下看看

网友B:
对:逍遥闻天 关于

如果到了6A的运行电流还不转,什么负载啊,之前有没有测试过启动电流啊?不行脱开轴承运行下看看

内容的回复:如果到了6A的运行电流还不转,什么负载啊,之前有没有测试过启动电流啊?不行脱开轴承运行下看看
老大,你看这句,最后又改回原变频器(部分电路损坏,但还能用)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