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做温度器,老是显示85度

楼主(2010-03-03):
我用的是51板的程序,使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结果老是显示85度

为什么啊?

网友A:
建议不要用C来编程,时序不好控制。

按你的说法,老是显示85,也就是说有时数据时正确的,那么先看看接线吧,很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C来编程,时序不好控制。

按你的说法,老是显示85,也就是说有时数据时正确的,那么先看看接线吧,很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

这个老师,我也想用别的语言,但是我对C语言比较感兴趣,别的不懂没学过啊。

不是有时候正确,我前段时间的时候好像是接触不良,动一下就能显示温度,但是稳定下来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好几分钟才慢慢降到正确的温度,现在呢干脆怎么动都只显示85度了,对了动了动还会显示负号和0.1~~~

您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的,我是在51板上做的,就是买的那种板子

网友B:
这个C语言写完全可以啊。。。我做过8个DS18B20的多点温度检测,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你说的85度,我记得一上电都是显示85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语言写完全可以啊。。。我做过8个DS18B20的多点温度检测,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你说的85度,我记得一上电都是显示85度的。

朋友,你能教教怎么对多个单片机进行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这个C语言写完全可以啊。。。我做过8个DS18B20的多点温度检测,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你说的85度,我记得一上电都是显示85度的。

朋友,你能教教怎么对多个单片机进行控制吗?

不是对多个单片机进行控制,是以个单片机对多个DS18B20进行控制,具体的资料我现在没有,好久之前做的了,你还是先将以个搞好再搞多个吧,确实不行,你再发贴,我给资料你

网友C:
又一拨,好像每年都有类似的问题,digi板板,有例程吗?

网友D(2010-10-17):
85是18B20的出厂时厂家设置的初始值,你是不是数据线还在工作时就去写数据,你加一个“判忙”的环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