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和step7 v5.4可以联机仿真吗

楼主(2010-03-03):
        大家好,我是一位西门子的新手,请教一下我遇到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因为我现在没有实际设备,我就想在电脑上将wincc flexible 2007和step7连起来仿真,看看效果!(安装时wincc flexible 2007和step7已经集成)
         wincc flexible 2007通过"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可以进行单独仿真,STEP7通过PLCSIM可以进行单独仿真,但是如何使两者能够连起来仿真,也就是使wincc flexible 2007仿真画面上的操作在step7的程序监控中能得到反映。
        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A:
没有实际设备是不能实现wincc flexible 2007仿真画面上的操作在step7的程序中得到监控的。有PLC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的!

我做过一个小项目WINCC FLX6。2演示界面,是可以与STEP7 联合仿真的。

因为要做动画,就用STEP7编了一个提供计数的小程序,动画就动了起来,

后来发现,WINCC FLX本身就可以使动画动起来!

网友C:
可以实现WinCC flexible 2007和PLCSIM V5.4的联机仿真。
1. 打开并下载相应的STEP7硬件组态和程序到PLCSIM,注意Set PG/PC interface中,S7ONLINE(STEP7)-->PLCSIM(相应的协议/接口)。
2. 打开WinCC flexible的“启动运系统”。

网友D:
可以的

参照上边几位朋友的意见啊

网友B:
用 WINCC FLX与STEP7 PLCSIM做联合仿真时,另一个易疏忽的事:

  WINCC FLX本身的仿真功能概念上不能与上面的STEP联合仿真混起来,后者应在WINCC FLX上点击“运行”,

而不是“仿真”,因为我也犯过错误,是别人告诉我才解决的。

网友E:
不错,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