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03):
昨天我对PLC 做连接,但是一直连不上,不过今天又连上了(一共四套),有一套重起了一次。怀疑是长时间断电造成的,不知道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一起分享啊。

网友A:
bu mingbai ni shuo de shi sm

网友B:
有RS232口的连接会经常出现此现象,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有RS232口的连接会经常出现此现象,不好处理

我采用的是以太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bu mingbai ni shuo de shi sm

就是说PLC和PC通讯不上了,查了网线,重起了CPU都连不上,可是第二天,什么都没有更换又能通讯了,不知道阁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网友C:
PC和PLC连接,不知道你是通过串口线直接和PLC连接还是通过了ENBT什么的做的连接?

网友D:
一般把电脑上其它的通讯,比如USB或外插的通讯卡都去掉从起电脑就好了。

还有链接时看串口的号是否一致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cm

网友D:
AB的串口可以直接转换成USB接口连接电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PC和PLC连接,不知道你是通过串口线直接和PLC连接还是通过了ENBT什么的做的连接?
我这里直接用的是1746-L551C,是直接通过以太网口连接的

网友C:
说句实话,对这种问题我们遇到过,AB没有给出最终解释。更诡异的是有一次通网,当时死活通不上,正好赶上春节放假了,等我们放假回来发现网络竟然好了,狂汗......

网友F(2010-11-05):
AB的产品内部单元不是很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你说的类似问题

网友G:
以太网太远的话是不行地

网友H:
说的挺玄乎的  再说都赶上鬼片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只能是怀疑产品的稳定性了

网友I:
这是在回答问题了,还是在讲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