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控制输出与报警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0-03-03):
温控表控制输出与报警输出有什么区别?求助

楼主:
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使用不一样.控制输出一般是温度达到你设定的温度时输出的信号,有电压输出也有干接点输出.

报警输出:是设定上下限的一个输出.或有的出错了使用的一个输出.

楼主:
那我要达到40摄氏度一个输出,50摄氏度一个输出,60摄氏度一个输出,70摄氏度一个输出要用什么呀?

网友B:
都用报警输出 不过应该没那么多报警点

控制输出指用来驱动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的信号

楼主:
四个报警输出的,有的。

楼主:
那么控制输出在什么情况下用呢?比如说控制一个保温箱,用电热丝加热,设定温度50摄氏度,加热丝接控制输出常开点。当温度低于50摄氏度的时候,热丝加热,温度达到50摄氏度的时候便停止加热。对吗

网友C:
我给你推荐一款山武的温控表,1个或2个主控制输出+3个报警点,可以做到你上面的要求

具体使用,可以加我QQ:49684272

网友D:
国产厦门宇电的就应该可以啊,何必搞那些鬼子货啊

网友E(2010-04-21):
控制输出不仅仅是继电器的通断,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输出4-20mA或1-5V等标准信号来控制调节阀等执行仪表

网友F:
报警输出是干节点信号,控制输出一般带电压。

网友G:
控制输出不仅仅是继电器的通断,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输出4-20mA或1-5V等标准信号来控制

网友H:
不一样的,像你这种用四限位式控制仪就行了,即四点报警输出。

网友I(2010-05-22):
要四个输出  可以选一个控制输出  加 三个报警输出 即可

台湾伟特工控 彭先生 电话13823179513 QQ4886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