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如何同岛电SRS13系列仪表进行通信显示温度?

楼主(2010-03-03):
如题。

用岛电SRS13带RS485接口的仪表和MCGS进行通信,需要读取SV设定值,PV测量值。修改SV设定值。应该怎样操作。

  是用脚本写控制语句,还是在哪里发送MODBUS指令?

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最好帮我写个例句嘛。谢谢

网友A:
协议相同的话使用岛电FP93的驱动,查好取SV设定值,PV测量值。修改SV设定值。对应的通道后,用设备命令进行通讯。

网友B(2014-11-07):
最近我也在做昆仑通态触摸屏读取虹润仪表温度,用RS485通讯,读不上来,问虹润仪表和昆仑通态都没有给解决,后来找一个搞程序的朋友,实验后结论是昆仑通态软件设计不完善,不知道昆仑通态技术人员哪里去了,发了许多帖子也无消息。如果果真如此,我公司许许多多的昆仑通态触摸屏以后我可得换牌子啦。哪位老师能解答请留言345025637@QQ。COM。谢谢。

网友C:
用岛电SRS13带RS485接口的仪表和MCGS进行通信,用MODBUS(RTU)协议可以读写SRS13数值,就是有点麻烦,编曲线程序步骤太多,搞了好久能用但是老感觉写程序不方便。求专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