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如何同岛电SRS13系列仪表进行通信显示温度??

楼主(2010-03-03):
如题。

用岛电SRS13带RS485接口的仪表和MCGS进行通信,需要读取SV设定值,PV测量值。修改SV设定值。应该怎样操作。

是用脚本写控制语句,还是在哪里发送MODBUS指令?

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最好帮我写个例句嘛。谢谢

网友A:
直接在设备窗口进行连接变量就行啦 QQ群 11497353

网友B:
有驱动的话,直接连接变量就可以。

没有驱动的话用岛电FP93的驱动,使用设备命令进行操作。

楼主:
连岛电FP93的驱动都没有,只有很早以前的SR73的了,有人有以前的范例吗? 发个给我学习一下嘛,谢谢

zs9508@sina.com

整个过程是不是:读取温控表的参数到实时数据库里面,然后再显示出来?但是如何操作哦

网友B:
网站上有驱动,也有测试样例!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