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触摸屏怎么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否给个例程,谢谢!

楼主(2010-03-03):
请问威纶触摸屏怎么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否给个例程,谢谢!

网友A:
就是用宏指令写一下,但是我建议能在PLC中做最好!这样屏的响应速度也更快。

网友B:
同意楼上,在PLC里作好,屏里给个地址

网友C:
触摸屏只是用来显示,或者设定一些简单的数据,没有那么复杂的,

要用复杂的功能就用PLC

网友D(2010-05-05):
我想问一下松下FP0怎么读取MT506的时钟,将MT506内的时钟写到FP0的程序内,谢谢。。。。。。。。。。。。

网友E(2016-07-31):
请问威纶人机宏指令四则运算做好了没有,指教我一下QQ470193218

邮箱470193218@qq.com

网友F(2021-08-17):
请问哪位大师有威纶触摸屏的计算器实例(浮点+-*/、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