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soft首选项连接管理参数错误

楼主(2010-03-03):
安装TWIDOSOFT软件时,进入首选项连接管理器时,,无法进入连接管理器。不知道什么原因,提示为参数错误。为此我特意换了一个系统盘重新装了一下系统,仍然无法连接,提示为参数错误。

请求帮助,那位仁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急死人了

网友A:
你把提示画面发给我,我帮你看看.QQ:57577105

网友B:
我也是费了好长时间才搞定的。

说实话这款PLC真的不怎么样,如果有其他的选择还是别用。

不过软件使用还是不错的,梯形图编辑好用。

有的类型的PLC没有浮点运算。

网友C:
你必须把编程电缆插到电脑上,再点连接管理就可以了!

楼主:
貌似不是这样的,我使用以太网连接总可以的吧,又不需要装什么编程电缆驱动程序,这玩意搞不清楚,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已装就可以,算了 换了一个类似的TWIDO的软件,程序读下来了但好多附带的注释之类的没读下来

网友C:
肯定是这样的,我有个地方用了40多个Twdio,你先把编程电缆插到电脑上,然后才能添加TCP/IP的链接端口。只要第一个添好,以后再添就不需要编程电缆了,但第一次必须有编程电缆!!

网友D(2010-04-07):
好像笔基本上是不能够安装这款软件的,台式机上面可以,我说的通过以太网通讯

网友E:
台式机有串口,建议花20元买个USB转串口就可以了。另外插上网线打开首选项可以否,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F:
对:tianyu1113 关于

好像笔基本上是不能够安装这款软件的,台式机上面可以,我说的通过以太网通讯

内容的回复:

不知这位仁兄怎么会产生这么天真的想法?难不成之前各位工程师都是扛着笨重的台式机到现场进行的调试,还是说TwidoSoft这款软件已经聪明到可以辨识出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区别,然后娇滴滴的不肯就范?呵呵

网友G(2010-05-31):
5楼正解,我也碰到过 要用网线通讯 必须先用编程电缆设置好IP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