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台达变频器上电运行5分钟后报警OCC是哪儿的原因?

楼主(2010-03-03):
VFD-B5.5KW的机器,里面的驱动光耦用的6个A316J,请高手帮忙给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台达VFV-B 变频器报OCC 是变频器检测到输出侧有异常 属于过电流报警1是变频器本身故障: 如 光耦故障 过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等 2是负载故障: A检查电机是否超负荷运行 B检查连线是否松动 断开 短路 接地 C检查 参数 延长加速时间 D检查变频器输出侧的U V W是否绝缘不良 最后检查电机与变频器功率是否匹配 做完这些故障就会解决了

网友B(2010-09-20):
确定是变频器故障的话,那就把驱动电容和A316J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