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93-4KV报F030故障探讨

楼主(2010-03-03):
提升机春节前刚换的电机(Z450-4A,400KW)电机为同一型号。最近装置不定时的报了几次F030都是在快要停机是报。说明书说回馈是主电源瞬时跌落或者电流环没有优化,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帮忙探讨一二

网友A(2010-07-15):
这个故障多数出在扩容机上。。。要是原装机。。。只要电源没有问题。。就是板子有问题。。详情13719349001 刘工,这个故障我修了好多了。。大功率的机子多数会出这个故障

楼主:
故障原因已找到:是换电机是只做了手动优化,把电机励磁电阻设置大了,重新调整后故障消失。

网友B:
每次换电机后都必需重新做电流环,速度环。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欢迎新老朋友咨询问价, 以诚信第一为经营守则,价格合理为发展根本,立足于二手工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