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楼主(2010-03-03):
ABB400变频器11KW托一台11KW水泵,原来运行正常。现在突然出现频率上不去,不带负载可以升到50Hz,带负载只能升到42Hz左右,电流13.6A,变频器三相输出也平衡,参数设置绝对没问题,也试过许多方法(提高最小频率大于42Hz、LOC面板控制等)均无效,请教各位!分析是何原因?

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主板问题,有没有试过初始化一下看,不行的话,你在测一下主板的上小电阻。还有为主板供电的电压,这些都有可能的。QQ782217070

楼主:
追电你好!请问初始化是否改一下变频器的应用宏!我试过这个方法,不行。主板上的小电阻是指哪一个电阻?主板的供电电压应是多少伏?感谢了!!!

网友B:
电流限幅是否设定太小?

网友C:
设置幅度关系不大,一般初始化后参数恢复到出厂值的,根据平方负载的情况13.6A对应的42hz运行电流也算正常,我认为最好检查直流母线电压,以及进线电压看看

楼主(2010-04-06):
直流母线电压,进线电压都正常

网友C:
三相进线电流平衡吗?

网友D:
ACS800如何初始化参数?这个好像只有ABB特约维修的才知道

网友E(2010-05-12):
你检查一下参数,应该是转速或是电流给限制啦!

网友F(2010-07-21):
是否设定了频率上限啊嘿嘿还是pid恒定了

网友G:
你设一下转距提升,是不是负苛呀

网友H:
整流有半桥不工作了?导致实际输入负载不够?

网友I:
这种情况,功率板的问题,检测电流大小的那个互感器有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J:
同意11楼的观点,楼主试下看看

网友K(2011-07-13):
我这几天遇到了一个更怪的现象:我公司自动变频供水系统,由一台ABB400变频器11KW与4一台11KW水泵组成,根据用水量的大小4台水泵由PLC控制工/变频运行状态变换及投入、退出,并会进行自动轮换投入。从前天开始变频器经常保护停机,查故障代码为FL9(变频器估计电机过温),电源停下重新开机正常,在几台泵都出现过此情况。经检查电机没有问题,经咨询厂方技术人员后把此保护功能屏蔽掉(参数3004改为0),刚改好正赶上变频器由2号泵切换到3号泵(此时用水量小,只有一台2号泵在变频状态),怪现象出现了:变频器在5.3与5.4HZ间跳动,电动机不起动。我怀疑是否变频器有问题,手动切换成1号泵变频器可正常运行,同样切换成2号泵也能正常运行,再换成3号泵还是老现象。怀疑电机是否卡死,手动工频运行一下后,3号泵用变频可正常运行了(仅从此推断可认为是低频率时转矩不够电机不能运转,但有疑问:(1)在1、2号电机时也出现保护停机报FL9不知是否为此现象;(2)是否变频器真的有问题)。所以考虑到如果把保护功能屏蔽掉出现此情况很可能把电机或变频器损坏,故又把3004参数设回了1。请各位帮助分析下,谢谢!

网友L:
呵呵   电流上限问题,电流改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因为你是重载,原因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