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OPC问题,怎么也连不上!

楼主(2010-03-04):
我把WINCC激活之后,用客Matrikon OPC Explorer去连接,怎么也连不上,请教诸位:WINCC的OPC到底应当

怎么去设置才能启动起来?

我用URPT报表系统去连接也同样如此。

关闭WINCC,我用ABB freelance 800f 的OPC服务,非常方便就连接起来。

所有操作都在本机上进行,不涉及到dcon的设置。

请诸位教我!

楼主:
我要顶上去,请求解答啊!

网友A:
直接运行wincc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喜欢用KEPWARE的OPC客户端去连服务端,没有什么问题。

连WINCC更是小菜

楼主:
:(((((不是客户机的问题吧!!!!!!!!!!!!!!!!

网友C:
1. 首先你要运行wincc,wincc 自身就是opc

2. 计算机要以administrator登陆,否则作为服务器配置比较麻烦,特别是网络连接时。本机不用配置dcom

3. 看看在客Matrikon OPC Explorer能否找到wincc server

4. 找到后直接连接就行了

网友D(2010-04-10):
楼上回答正解!很棒!Matrikon很易用!

网友E:
习惯用KEPWARE,舒服,Matrikon用的还比较少,谁有Matrikon连motorola的没有,我找很久都没找到,谁有请发一个给我。dengyuhaiaaa@163.com,先谢了。

网友F:
没有使用过这种方法啊,不知道

网友(2014-06-16):
我刚刚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