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输出是npn开路型,输出的方波的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10-03-04):
我用示波器测只有50mv,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A:
集电极开路型输出的电路如下,有些厂家中间的反向二极管可能不加。

它只提供三极管门的开关选通信号,接收设备需要借外部电源来完成输入回路中的电压激励。

另,中间的反向二极管在信号接反时能有效泄流,防止损坏输出电路。该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应该小于前端三极管的反向击穿电流。

网友B:
欧工说明了编码器的内部输出电路,还没解释50mV电压的来源,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2楼的问题要考虑的内容比较多,我对示波器的内部电路不熟,单从三极管的特性上分析,在NPN型三极管基极得到开启电压后,发射极的电子向基极扩散,并有一部分冲向集电极,这一部分漏电流可能会形成50mV的电势差(个人分析,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C(2010-05-29):
您好!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阳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D:
集电极开路的都需要加上拉电阻,拉到高就是多少。 旋转编码器专家--北京安格创电子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东埠头村四区398号 (中关村环保科技园)

网友E(2012-11-28):
示波器探针衰减调成1x,内部同样设置成1x,找一路5伏电压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