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224CN通讯故障

楼主(2010-03-04):
各位大虾,小弟目前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用CPU224CN继电器输出直接驱动220V接触器,在接触器吸合和断开的时候,都会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通讯电缆是USB-PPI电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多谢!

网友A:
电缆质量不好? 干扰

网友B:
在智能表上出现过在接触器断开时,产生浪涌电压,使智能表出现瞬间死机。

原因:接触器电源同智能表电源共用。分开后正常,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下,将PLC的电源接到3相的另外一相单独供电,故障依旧。

网友C:
这个可能西门子才知道,不过他不一定说。

我遇到情况的也和楼主相似。用的是西门子原装USB/PPI电缆连接DC24V的224CN和PC,控制设备中有1只电流只有3mA的微型变压器,只要这个变压器一通懂,50%几率通讯中断。

该USB/PPI电缆应该是正宗原装的,判断依据:它能支持多主站187.5k速率通讯,这是一般杂牌电缆所不能及的。

网友D:
建议将PLC的供电与接触器的供电完全隔离,比如购买一个AC380输入AC220V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E:
加灭弧器

楼主:
现在分析,可能是接触器在吸合或断开的时候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加个中间继电器,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加了中间继电器,也不行啊,哎!

楼主:
USB-PPI电缆也是带屏蔽的线,屏蔽层也是接了地的,可故障依旧啊

网友B:
接地做的怎样?电源加隔离,接触器尽量离远点,布线的时候信号线同电源线不要平行走线,不行的话在接触器线圈间加装滤波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