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下位任意一个设备出故障了,上位机也停机?

楼主(2010-03-04):
PROFIBUS总线下位任意一个设备出故障了,上位机也停机?

上位是S7-300,下位是N个网关连RS232设备,走的PROFIBUS ,当某个网关出故障了,300的CPU就停机报警了?这样正常吗?我是硬件诊断后才知道网关坏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设备还不能随便走PROFIBUS总线了?

网友A:
300调用OB82,0B86,0B121,具体那个不记得了,全调用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还不行的话,查下手册,

网友B:
为了实现在从站断电、通讯失败或从站通讯口损坏等现象出现时,主站能够不停机,那么您需要在您的STEP7项目中插入相应组织块。插入这些组织块时,不需要编程内容,当从站断电、通讯失败等现象出现时,主站只报总线故障,但不停机。这样,无论从站先上电,还是主站先上电,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在S7-300中加入OB82、OB86、OB122; 在S7-400中加入OB82~OB87、OB122。

楼主:
如果PROFIBUS下位PLC出故障了,会不会影响上位PLC?

网友B:
晕,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从站有问题了,主站只报总线故障。至于有什么影响,完全与你的主站控制有关。

楼主:
哦,我后来想问的是:

如果PROFIBUS上位PLC出故障了,会不会影响下位PLC? 与我程序无关的,比如停机还是报警之类的,

不好意思?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简单的方法是把上位PLC给停掉

有个问题,不要在PID运行时停掉

网友C:
国产附件:

1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12-0XA0
2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12-0XA0
3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41-0XA0
4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41-0XA0
5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0-0XA0
6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0-0XA0
7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1-0XA0
8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1-0XA0
9 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0 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 6ES7 492-1AL00-0AA0
12 导轨(482mm) 6ES7 390-1AE80-0AA0
13 导轨(530mm) 6ES7 390-1AF30-0AA0
14 导轨(830mm) 6ES7 390 1AJ30 0AA0
15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EA02
16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FC00
18 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19 CP5611卡 6GK 1561-1AA00
20 CP5611卡 6GK 1561-1AA01
21 电源(5A) 6ES7 307 1EA00 0AA0
22 电源(10A) 6ES7 307 1KA01 0AA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3911896836
QQ:45621672

楼主:
现在还没做上位PLC,不知是个什么状况?

网友D:
只要把相应的OB块下到PLC里就只会报错不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