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样挂在315-2DP下端?

楼主(2010-03-04):
通过MPI吗?

网友A:
200加装EM277,277上设定地址,300做硬件组态就可以了

楼主:
S7-200的主机通讯口不是也可以做MPI的吗?

网友B:
也可以,不过需要与MPI口相连

楼主:
我就打算连MPI口试试,通过主机连的MPI,300能写数据到200里吗?

ye_w
能留QQ吗

我的QQ552187756

网友C:
给200附加EM277 DP模块,和300进行DP通讯,注意EM277在STEP中硬件组态时需要GSD文件,否则无法识别EM277

网友B:
S7200与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由于S7-200的数据区为v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

楼主:
为什么都喜欢用PROFIBUS呢?要增加模块啊?比MPI要增加投资呢,是不是PROFIBUS相比MPI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好处自然是稳定,而且总线不需要编程,只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