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耐高温电缆的温度和载流量问题?

楼主(2010-03-04):
在起重机行业,尤其是冶金车间环境使用的起重机设备,其工作环境温度一般比较高,对于高温环境下,如何确定电缆线的载流量,依据载流量去选择电缆线的规格。

目前在小车移动供电中,经常使用移动扁电缆作为供电电缆线,也有使用普通的圆电缆作为供电的。

1、在同样的高温环境下,扁电缆的载流量和圆电缆的载流量区别多大?

网友A:
扁的和圆的载流量是一样的,扁的外观好看。

网友B(2010-04-08):
如果工作环境是高温环境,就要使用耐高温电缆,普通电缆,就要降容使用,但是效果还是不好的,高温容易使电缆老化,

楼主:
一样吗?样本上有点差别!!

网友C(2010-06-03):
高温环境下选择硅橡胶耐高温电缆

网友D(2010-10-09):
用YGC型号的,或船用电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