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的占空比对步进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0-03-04):
用欧姆龙CP1H的PWM输出驱动四海电机驱动器,问一下PWM的占空比对 步进电机的影响。

对电机的输出力矩有影响么?

我的理解是驱动器只对脉冲宽度有个最低要求,高了不管(只要别等于100%)。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求大伙指教,拍拍砖。

网友A:
对脉冲间隔也会有最低要求的.

楼主:
谢谢刘大神的板儿砖,那个我是个菜鸟啊。对力矩没影响是不?

一般驱动步进的脉冲的占空比是多少啊?

伺服电机驱动器对脉冲的要求和步进一样不?

网友B:
脉冲要足够宽能打通驱动器里的光耦,一般几个us就可以,如果不放心弄到十几个us就绝对没事了,关键是频率的变化,也就是加减速的处理最关键,直接影响输出力矩

网友C:
因为占空比会影响电流平均值的大小,所以会影响力矩

网友D:
北海

上面研究的是命令脉冲,你所指的是驱动器输出波形。是吧?两个是无关的。互不影响。就算驱动器收到了极窄的脉冲,输出波形一样完整无缺。

只要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大于输入电路的接收时间。假如驱动器输入频率最高是1M,那么你的脉冲高电平低电平都不能小于1微秒宽度。例如你输入一个高电平持续1微秒低电平持续9999微秒的脉冲串。那么驱动器等于接收到了100Hz的脉冲。电机就按照100Hz的速度转。这时命令脉冲相当于占空99.99%。

楼主:
谢谢大伙的砖头,俺有点儿开窍了,继续等砸通的那块儿~

网友A:
“假如驱动器输入频率最高是1M,那么你的脉冲高电平低电平都不能小于1微秒宽度。”

如果高、低电平都不小于1微秒,那频率就不大于500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块儿板砖。

最佳给芳季了,字数多,嘿嘿。

网友E(2010-09-19):
引用 网友A:
对脉冲间隔也会有最低要求的.

刘斑竹,这个对脉冲间隔的最低要求指的是什么呢?

还有这个帖子的结论是什么?到底占空比影响电机的驱动能力么?我的是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刘斑竹,这个对脉冲间隔的最低要求指的是什么呢?”

驱动器能响应得过来的,指标看驱动器手册。

“还有这个帖子的结论是什么?到底占空比影响电机的驱动能力么?我的是步进电机。谢谢 ”
不影响

网友E:
刘斑竹说的这个驱动器能响应的过来的指标指的是脉冲宽度么?也就是驱动器对脉冲最小宽度的要求?

网友A:
脉冲间隔和脉冲宽度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一回事,只是如何理解脉冲的问题.

网友E:
哦,好像有点明白了,脉冲间隔和脉冲宽度确实实际上是一回事。多谢。

网友F(2012-08-07):
"脉冲间隔和脉冲宽度确实实际上是一回事",准确说不是一回事。“脉冲间隔”是指两个连续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而“脉冲宽度”则是指一个脉冲在存续期间所占的时间宽度。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的PWM波,从前边沿触发信号有效点起,到有效打开光隔止的这段时间,才是有效的“脉冲宽度”,少于这个值,驱动器应很难正常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