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G-PLC的D区存储十万位以上的数字?

楼主(2010-03-04):
例如:将12345678存放到D区内,程序是如何做?现在发现最大可存65535这一数字,再大就不可以.

-----------II---------【DMOV    12345678       D0000】 就显示错误.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是PLC存在问题.已经解决.实际数字:12345678就存于D0,D1中.

网友A:
咦!是笔误还是……“是PLC存在问题”

网友B:
国产附件:

1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12-0XA0
2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12-0XA0
3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41-0XA0
4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41-0XA0
5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0-0XA0
6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0-0XA0
7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1-0XA0
8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1-0XA0
9 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0 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 6ES7 492-1AL00-0AA0
12 导轨(482mm) 6ES7 390-1AE80-0AA0
13 导轨(530mm) 6ES7 390-1AF30-0AA0
14 导轨(830mm) 6ES7 390 1AJ30 0AA0
15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EA02
16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FC00
18 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19 CP5611卡 6GK 1561-1AA00
20 CP5611卡 6GK 1561-1AA01
21 电源(5A) 6ES7 307 1EA00 0AA0
22 电源(10A) 6ES7 307 1KA01 0AA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3911896836
QQ:45621672

网友C:
不是PLC存在问题!

是你的认识有问题,双位字12345678你用看单字的方法看双字,能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PLC存在问题!

是你的认识有问题,双位字12345678你用看单字的方法看双字,能正确吗?

你可能没有遇到,所以说是我认识问题.信与不信都再你.我所要的结果我已经解决.

网友A: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解决了问题后仍然这样说。

问题根本就在你自己的 学识 上。为什么你还要“是PLC存在问题”说这样的话呢?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是PLC里面出了错,导致你不能在D0读到12345678这个数?

我已经客客气气给条路你下台了。你说:是是是我搞错了。就好啦。你还要这样跟SDZBAIR说话?

网友D:
有些朋友给我反映,想得到一款可以用在户外的一体化PLC;有些想得到一款稳定可靠易用的PLC;有些想得到一款在线仿真在线下载在线扩展的PLC;有些想在设备上根据情况作一些功能改动或做一些专用的功能块;有些用量挺大,想定制功能和硬件;还有一些想做工程的时候,去现场一两天搞定;有些想用来做小型的DCS控制系统.....

腾控PLC应需求而生,专门解决工程师和老板们的疑问: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易用,易维护,易扩展,有强大的通信功能,易掌握的的标准化的开发环境,以接近严酷的要求,即将推出工业级高性能一体化PLC,满足大多数场合的测控和设备电气控制的需要,以质量铸造本土PLC的经典之作!

工程师朋友以往除了西门子等国际巨头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将尽力提供这种可能,以我们八年多的努力和奋斗,以十多年的硬件研发经验,以N万套测控硬件现场的稳定运行作保障,以振兴本土自动化为已任,接受广大工程师的鞭策,警请关注,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成长!

楼主:
是是是我搞错了。我不敢跟SDZBAIR那样说话!那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换另一台就可以呢?程序不变。请你“季芳”老师介绍:不是PLC的问题,是我认识有问题。是我知识浅陋的问题。如果我知识能够赶上季老师九牛一毛的话我也不会来这里请教的。

网友E:
YSC1,你好,我有件事不明白,您说换另一台就可以了,您是怎么看到可以的呢?在KGL-WIN中左边的目录树中,您是在目录树中“程序”点在线监控看到的,还是在目录树中“监控”中输入双字的设备地址看到的?那上一次您又是通过哪个地方看的呢?

楼主(2010-09-29):
当时没有截图,只是在输入数字12345678时软件提示超出范围。我逐个数字实验到65535,大于这个数字就会提示超出范围。现在用这PLC又出现一下问题?输入点接通,而相应大的存储器没有反应。

希望楼上的能为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