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400能不能做串口通信带显示仪表?

楼主(2010-03-04):
请问有cpu 414 3 dp 的模块能做串口通信带若干块rs232的显示器吗 原来上面的我看着好像是用do模块做的输出来输出的通信,可我又实在搞不清楚是怎么转换的,用程序在do模块上输出串口通讯的格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必须把RS232转化为RS485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