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PLC实现高速双脉冲同步输出

楼主(2010-03-04):
也就是要Y0,Y1同时输出高速脉冲

大侠们给几个实现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呀!QQ:27899461

网友B: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是要看你的要求的精 度

网友C:
那又何苦呢?一个点分开信号就行了。

用这个办法你有什么困难呢?

网友C:
三菱PLC是执行指令后即时实施输出的。当你用两个输出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前后脚的情况。至少是两个指令的时差。

网友D:
三菱模块 QJ71C24N 13W1EO 052FFO 一只,低价出。有需要的吗?请联系15013108747.

楼主(2010-04-05):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咋做的说说呀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F(2018-01-10):
同时发2路脉冲出来,Y0口和Y1口脉冲?